x61不开机

楼主(2011-08-07):
今天朋友邮寄过来一块板子,是x61的。这个机器机主不小心把本子摔烂了,我看除了板子还成样子之外,屏幕啥的已经完全没用了。

加电开机一看,电流到0.66不动了,量pcirst cpurst信号正常,但就是开不了机,现正纠结中,高手指点下额,回来几个月,学的东西都忘记的差不多了

现在有点乱,明天重新整理一下,把问题写清楚点

网友:
- 你这样问,鬼都帮不了您!

网友:
刚刚关机后,原来待机是0.03的,动了下线,突然跳到了0.078

网友:
不好意思,楼上的,我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有事,原来学的都忘记的差不多了,正在复习中,所以问题写的有点乱,刚找到个c197裂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手上还没料板,郁闷的

网友:
这个我看不懂。

网友:
摔坏的机器,难搞,一般摔得狠点得,出不起价钱直接不高,桥掉点几率大!

网友:
内存不通过啊

网友:
这个是一个比较要好的朋友拿过来的,不帮修说不过去,如果是桥挂了,那就直接告诉他ko了,不值得搞了,现在就是确诊下问题在哪

网友:
7楼的,你说这个是内存不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