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被雷P到不通电 一般是哪里坏了

楼主(2011-08-07):
电源被雷P到不通电   一般是哪里坏了?保险管还是哪里?

网友(点评):
问题描述不清叫人怎么帮你,能检查的地方先查下,没思路了再把之前的思路结果发上来作参考大家才好帮你

网友:
什么电源,笔记本电源换新的好了不贵。

网友:
先查保险还通没

网友:
拆开看保险丝有没有短路,短路的话一般换个保险丝就可以了,保险丝不断的话,那就麻烦了

网友(点评):
从字面上看你不会修吧,保险丝?短路???,雷击的瞬间电压是保险丝是不会有反应的,关键是你这个短路弄得,好好学吧

网友:
保险丝没有断的话  有一电麻烦  坏的东西有一点多..

网友:
还是换点元把,

网友:
还是换个电源吧,修好的不太好用

网友:
一般 保险 和桥堆 电源开放管

网友:
网卡
南桥

网友:
自己有没有基础的话,就拆开看是不是保险炸了,或者看300V电容有没有问题。。。不会修的话,别乱弄,防止触电

网友:
是台式机吗?先检查一下保险有没有坏?

网友:
修过一个雷击的长城,是7500B坏了!~

网友:
搞不好就是南桥,南桥爱坏

网友:
不一定 是保险   看看 整流   开关管

网友:
昨天的一个机器 3v 5v电源芯片PCB板子 电源什么都是焦黑 没有保险丝这么简单

网友:
被雷击坏的电源我收到好几个,保险丝没断那后面会有好多个元件烧毁,我一般都建议换,电源是比较重要的,其它的不说搞不好连硬盘都会有损伤

网友:
先看保险  再看电容 外观都好 看看全桥整流和大包电容下的2个电阻什么的 仔细看看 一般雷到的 基本不用修了

网友:
有接保险后,把后面的元件炸得乌黑

网友:
测附近的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