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W221 22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1-08-07):
显示器点时间长了就花屏  指引一下给个思路
有修过的吗

网友:
屏线看了没有。可能接触不好吧

网友:
不象是屏线的事,显示器得开机一个小时左右
才有闪动  也就在1、2秒钟就好了
过一会又反复闪动

网友:
这种情况是,图像处理芯片撒热不俩引起的,把芯片上打点桂绞,加个撒热片

网友:
试一试 谢谢给的提示 好了会回应的

网友:
赞同 应该是散热,可以加焊的加焊下

网友:
我也是感觉是散热不好的.改良一下散热,问题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我碰到过这个机器是不插vga线正常,插上花屏的,换驱动板了

网友:
好像是散热的问题,用电扇吹着
一天也没闪屏,用几天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