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雷后的电源不通电

楼主(2011-08-07):
被雷打过后的电源,绿黑短接不通电,保险管直接用铜丝短接可以么?

网友(点评):
没有修好之前是不可以的,,,修好后如果一时没有保险管,可以暂代,,

网友:
可以是可以,只要你不怕出事故!吓到人就行

网友:
是可以的,但那是应急时用的,最好找个一样的保险管

网友:
电源保险管爆了,一般的其后有短路。直接用铜丝短接,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
若是在维修过程中,用铜丝不如用锡丝,把故障排除了,在用铜丝,但最好做安全措施

网友:
好是好,只是记得要用细一点的

网友:
如果实在没有维修经验,建议还是不要动手为好,修电源其实是挺危险的!
保险丝烧,后级一定有短路,要先排除短路的零件才好更换保险丝,要不换上多少,烧多少。
如果不能确定故障是否修复,建议在保险丝两端接上一个220V 60W以上的灯泡,通电如果
灯泡雪亮,那么说明还是存在短路,如果通电灯泡一亮即暗,则说明短路已排除。

网友:
接灯泡的方法不错,保险烧掉后后级肯定是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