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m2230wtp 一闪一灭

楼主(2011-08-07):
一台22白色的清华同方液晶 ,指示灯一闪一灭 ,一闪一灭,测电源板12V输出电压 ,来回跳变, 确定是电源板问题电容都换了,如果不接主板,12V电压正常,请问是哪得问题
主板

网友:
带载能力不行,,,

网友:
那电容都换了 ,还有哪坏了 能负载不行

网友:
兄弟啊 你把按键开关的那块小板拔掉试下

网友:
这种现象有地种可能哦,一是驱动板有问题,一种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
但是怎么修,我也不会.....有待高手出来指点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昨天修了台康佳37的液晶电视,空载12V正常,带载的时候6V-9V之间跳变,更换电源板上的300V升400V升压IC,问题解决。在有就是更换12V输出整流二极管,手头上找不到这种图纸,不好帮你判断,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