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OS管发烫,连锡都溶化了

楼主(2011-08-07):
手头一块华硕P5QL板子,CPU供电一上场管烧坏了(发热连板子都烧坏了),换了同一型号的管子上去,能正常开机,但烫得厉害,开10秒钟左右就连松香都溶化了,把这一相的上下场管跟另一相的换过来,也同样是原来烧掉的这一相的上场管发烫,求高手帮忙啊.....等

网友:
*脏话*,肯定电路有问题,电流过大引起的呀,一般CPU用的电流都是很大,这时候都是几项供电并联组成,先测一下阻值,上下管要区分,CPU供电一部分到北桥,一定考虑这个,北桥短路也可能,要么就是电容,更换试试

网友:
电流过大吧...问一下,和电压识别管教有关系么

网友:
电容已经换过试过了,因为是新手,不太了解,这块板是4相供电的,只有一相的上管发烫,而已烫得非常厉害(补充一下:这块板到手的时候这个上管已经把板子都烧得快焦了)

网友:
连供电管理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如果换了有问题,不如直接拆掉,一了百了。
别太追求完美了。

网友:
以前也试过更换周边的原件,不过成功率比较低。楼上的朋友说的方法个人觉得会比较快的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电流过大了吧查查  边上的元器件有没有不良

网友:
全部换掉,一个或一组换,你是不容易蒙对地

网友:
学习一下  新手

BLFMYSO -2 严禁灌水

网友:
拔电源管理芯片换掉应该会好的,

网友:
你跑下电路吧!是上级的问题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也认为是上级电路问题,

网友:
楼主能说一下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把驱动IC也换了,可能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发热连板子都烧坏了),   这不是说 坏管子的 地方 下面是不是烧焦了,如果是的话 就连短路了,试着再下面做下绝缘 再上管子看看,   我遇见过这样的事,烧的线路和下面的连一快了 电流就高了,做完绝缘就没事了

网友:
偶觉得你主要还是查CPU供电部分,把其旁边的电容,电阻等一些芯片排查下,所然这样麻烦,但能够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不行,那1组都拆了

网友:
查一下这一组的反馈电阻是不是好的,还有就是电源IC,不行就拆了不要就少一组也可以用。

网友:
检查下波形   是不是电源芯片坏钓了还是长管周围有掉件

网友:
换IC 和所有MOS管

网友:
这么严重啊

网友:
换了电源管理芯片
!

网友:
管子要换就换一组吧,如果在烧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绝对电流过大,把供电IC换了,在把全部管子换掉。我一般这样修,不然一直烧的很烦。

网友:
查一下驱动级!

网友:
考虑电容是不是有不良

网友:
电源芯片的事,换了就好了,拆掉一相,板子很累的,使不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