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联想品牌机板子的维修,求助

楼主(2011-08-07):
一块联想的K8M800-M3,用的VIA芯片组,通电自己上电,不跑码,求思路。。谢谢。。短接开关针三秒不关机。

补充一下,刚量了下,无CPU电压,是先修出来CPU电压吗??

网友(点评):
直接换IT8282M就行。。一般90%都会好的

网友:
检查开机电路。。换IO或者EC咯

网友(点评):
台机有EC??楼主混笔记本专区的?

网友:
复位正常吗?

网友:
自动开机正常。。。不能关就不正常了。。。

先修开机电路。。

网友:
内存槽子下面有个8282M的专用芯片换了试试,
不行就按照8282M不上电的时序进行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