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指点一下〗 ≮华硕 P5VDC-X≯ 『不跑码』

楼主(2011-08-07):
华硕 P5VDC-X
上电 不跑玛。
CPU 内存 北桥 功电要怎么测呢? 数值又是多少才算正常呢?
测了一下南桥圆拄形晶振一脚电压0.7V 另一脚电压0.2V  南桥有点烫.
大侠指点一下啊!

网友(点评):
你还是拿给专业维修的去修吧。。你这样是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

网友:
等待大侠们救活它了!!

网友:
你连怎么测都不知道怎么救罗。。。。。

在说你有工具么?

网友A:
电压数值不是绝对的。。U供电。1.2到1.4

内存1.8.。。。外围供电3.3   上拉电压0.9

总线。1.2      桥供电1.5到1.8    显卡供电1.5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数值不是绝对的。。U供电。1.2到1.4

内存1.8.。。。外围供电3.3   上拉电压0.9

南桥晶振 呢??

网友(点评):
两脚有O.3的压差就行了。。

网友B:
看到你回贴直接过来看一下,楼主,你很新鲜呢!
起码得说下有没有复位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回贴直接过来看一下,楼主,你很新鲜呢!
起码得说下有没有复位吧?

我是菜鸟 我怕谁

没有复位

你们赶紧支下招给我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菜鸟 我怕谁

没有复位就电压问题多,按五楼说的去测量吧.

网友:
先上假负载和内存打值卡测主板的各供电复位等有没有

网友:
不跑吗的话 是不是复位正常 复位要是正常各个电压正常 你可以刷个BIOS看看 板子都可以开机了 南桥晶振就可以先不管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数值不是绝对的。。U供电。1.2到1.4

内存1.8.。。。外围供电3.3   上拉电压0.9

晶震一脚有0.76V 另一脚只有0.16V 正常吗?

网友:
直接点吧!把内存槽下面的,供电管换成好的,就OK

网友D:
你没看那片 主板颜色都偏重啦,两个都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没看那片 主板颜色都偏重啦,两个都换掉

接受你的想法。我试一下先!!!!

网友:
怎么析没有怎么修的图片呀

网友:
不会吧!基本的数值都不懂就修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没看那片 主板颜色都偏重啦,两个都换掉

MOS管型号:APM2054N  我没有这个型号的MOS管  可以用 APM2055N代用吗?

网友:
楼主照片挺犀利,希望你能修好..开机-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可以,换了就行。南桥的压差有点不正常

网友:
不行哦。问题依旧 MOS管 和之前没换的时候一样 发烫 南桥也是发烫   南桥是VIA  VT8237A   可以用 VIA VT8235代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OS管型号:APM2054N  我没有这个型号的MOS管  可以用 APM2055N代用吗?

用55N03    45N03 都行,3055基本也能承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55N03    45N03 都行,3055基本也能承受

大侠  我换了 MOS管 无果  南桥和MOS管依旧发烫 现在发ADP3181供电芯片回来  试试换下行不

网友:
在北海真是郁闷 买个MOS管 IC 都没有的 要发货。。。。

网友:
南桥烫手的话  把供电管去掉  量一量南桥背面电容有0阻值的  有就是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