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32不开机 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1-08-07):
明基S32的机器,是同行送来的,拆机前应该有人修过的,拆机以后看板没动过太多件,EC有人焊过,BIOS有人动过   故障就是不通电,待机电流0.007-0.009-0.010 来回跳变,测板上反有电感无明显短路,USB数据线阴值正常,待机3V  5V正常  ,测南桥晶振起振正常,EC晶振起振正常  EC与BIOS之间有波形 波形正常,测EC   ACIN 3.3V   LID#3.3V  NBSWON 3.3V 且按下开机键有跳变    DNBSWON这个信号3.3V  按开机的时候无跳变, 请问下还要具休查什么条件?

网友(点评):
明基BIOS爱坏,排除后,还是要围绕EC查,RST查了吗

网友:
补充下 休眠开关是正常的,肯定好的

网友:
楼主这个是按开关待机电流无任何反应吗?DNBSWON这个信号时EC发给南桥的,这个信号没跳变,并且有3.3的电压,证明没有对地短路,那么应该查EC的工作条件了,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恩,正在找BIOS   但波形很正常

网友:
没有触发给南桥,南桥没有收到触发信号当然不能开机了,主要还是查EC,换个EC试试。。。

网友:
恩,手里正好没这个EC   正在找这个EC ,BIOS刷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看看南桥  晶振  起振吗  换了 EC  还不行  南桥应还有问题

网友:
这些都是正常的,现在换了EC 可以开机了,但是还不亮。电流能跑到 0.65了

网友:
RSMRST#这个信号正常吗。

网友:
跑到0.65看看CPU复位出来没有。

网友:
问题不是一个啊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