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映泰的775针945GZ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1-08-07):
今天开始正式的修板,发的帖子比较多,希望不会被误解成灌水,一块945GZ主板,不加CPU可以正常通电,加了CPu后一通电就断,再短接开关针还是亮一下就断,反复如此,不用拨电源。。求思路。
cpu

网友:
主板保护。。监测CPU供电电路有无短路。。。确定你的U是不是好的。。

网友:
先排除短路
在看看是不是欠压保护
加焊桥试试

网友:
12短路了。上管

网友:
你这样有3个问题,1主板12v短路,但你说不上u可以,那就不是了,2cpu烧短路了。。3电源坏了。。。。。。

网友:
换U或查U供电电路,看是否底座的事,

网友:
应该是是桥虚焊之类的,,,不是短路,,电压不够掉电有可能

网友:
虚焊。。。桥 座子 芯片虚焊。换个U

网友:
CPU供电有短路

网友:
可以连续开,不会是短路,可能是欠压

网友:
应该是哪里欠压引起的,我遇到过上假负责可以,上U北桥1.2V就只有0.6V了。

网友:
CPU供电短路!

网友:
12V不插`看看短不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