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SO怎么关闭磁盘扫描

楼主(2011-08-07):
每次开机都要进行磁盘扫描
扫描不过
怎么在BISO关闭磁盘扫描

网友:
磁盘扫描。。。进系统的前一步硬盘自检?

那不是在BIOS里面关的。。。进系统。

修改注册表减少读取时间,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回车 定位到(找到)HKEY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Manager\Memory Management\PrefetchParameters的分支(就是找到他后点一下再从右边找到后面的)EnablePrefetcher子键,打开把他的值改为1。减少扫描时间。开始-运行-输入chkntfs /t:0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