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F700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1-08-07):
HP F700不开机求助,换了IO和桥都不行

网友:
啥玩意儿  啥数据都没有 怎么帮你啊 哥是太极十三式练完收工的那种?

网友:
兄弟,你好歹也报下有没有待机,待机多少,触发电流跑多少出来呢。。。这样一句话神仙也帮不了你的

网友:
三斧子型的,鉴定完了。。报故障现象,电流,电压出全没有呀,有没有pg复位呀,都不说,怎么办

网友:
帮不了你了,问题都不说清楚。。

网友:
是不加点吗    有 3v  5v

开关 有电压   南桥晶振起振吗  说的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