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 SY-I5G31-L 主板 放了一晚上 不跑码 复位灯隔几秒闪

楼主(2011-08-07):
梅捷 SY-I5G31-L 主板 诊断卡显示无复位  不跑码   于是测量 PCI A15复位脚电压为1.6V IDE复位

也是1.6V 左右  然后从A15脚跑线   到南桥  一个本体标识为100  阻值为10欧的电阻 再进南桥的,由南桥发出的PCI复位  用表笔点了几下.再开机试了下,结果复位出来了,跑码了 然后再量PCI 15脚电压为3.3V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阻有点虚焊了 导致没复位
======================================================================
第二天一上班就来测这个板,昨天就猜到过一天可能会出问题. 结果又不跑码了.于是测量,各大供电,时钟,都正常.====复位灯每隔二到三秒就闪一下. 此时PCI A15脚的电压也会有变动. 不是很快的变动,是要间隔一段时间.3.3V----2.1V---------1.4V  这样的
=============再上几张图形像一些

我把图中的电阻拿掉,再测连南桥的一边,也还是一样电压有跳变    不知道是否南桥虚焊了,还是坏了.压桥,刷过bios 都不行

IO是TI8712F-S    IO 的复位脚,连接出来的电阻另一端,电压不会跳变,很稳定   但这个点没有连到PCI 的复位点  连接到IO的一端,也会有跳变
======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导致,这个电压不稳定.   还有IED接口的第一脚电压也会跳变
很想知道有关.复位灯每隔几秒,闪一下的.故障  原因,  在论坛里也搜索过  贴子不多,关于这方便.

网友:
都没人遇到过.这样的复位电路故障吗?

网友:
pg 也测测。。。。。。再不行。也跳,,,你懂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不过没修好。。

这个牵扯的东西太多。。先看电压正常不?在看PG也没有跳变?在看时钟正常不?

最后锁定复位电路。。。那就慢点研究吧。。。跑线跑的累啊。。。

网友:
时钟是正常的,都有,但是没有细看时钟也是否有有变得不稳定

网友:
希望有对复位电路有熟练维修经验的朋友 帮看看

网友A:
这种情况类似于复位只有一半的故障,建议压北桥、查CPU到北桥的总线、加焊北桥、加焊CPU座。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类似于复位只有一半的故障,建议压北桥、查CPU到北桥的总线、加焊北桥、加焊CPU座。

对的。课件中有提到。当做不跑码的修。

网友:
这个问题是比较麻烦 我一般直接换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