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单声道求助

楼主(2011-08-07):
接到客户机器 ASUSA8E客户说是扬声器 和外接音箱都是只有一个 喇叭响。
我接到手一试还真是一个响然后跟客户大概说了下价钱。等客户走了 ,拆机开始检测 。找到A8E的图纸

ALC660的1脚9脚是3V供电,没问题25,38 脚是5V供电也没问题。5,6,8,10,11都是与南桥交换数据的所以不用测了 ,如果这些线路有问题的话 机器一般就不会认到声卡了。
到我测到27脚的时候发现只有0.几伏电压 觉得不对 27脚是基准电压 只有声卡IC所有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后才会发出的电压应该是1.几伏。先不管它 我又测了35,36脚,这两个脚是音频输出到功放的。36脚正常2.几伏,35脚只有0.几伏。
供电正常。有输出,只是单声道输出,基准不正常。可以判断是声卡坏了。
发了件 等了一天 换上后装机测试。哈哈 太高兴了。听到两个扬声器都响了。听了会歌 。突然想起 试一下外接吧。
不是还好 一试 哭了 。外接单声道。什么情况?
没办法拆机 测IC  14,15脚。正常啊。(14,15.)是耳机左右声道输出。郁闷了。继续查图纸。
EARPHONE_R_660EARPHONE_L_660经过两个小管子,一个电容,一个电感 到达接口
我先测了这四个管子,L相连的两个管子,DS阻值500左右,而R相连的DS阻值却是157左右,到此我蒙了 ,
请大家给个正确的说法,我不知道这样的阻值对不对?是不是就这里出问题了。
我打ALC660的脚14跟Q3804是相通的,可15脚跟Q3806的D级却不通 是不是问题就出在这两个管子上面啊
我是第一次写帖子 还请大家 多多指教。
帮助我找找思路。先谢了。

网友:
此本 已修完

网友:
修的那里,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Q3803  Q3804两个管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