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分析LM339中PS-ON启动原理(附图)

楼主(2011-08-07):
请教:1、在短接绿黑线前后,各引脚的电平变化,如何拉低TL494的4脚电压?
2、我的分析:短接绿黑线,LM339的1脚输出高电平,Q6导通,相当于C极接地,但C极与4脚之间接一个二极管D34,本来未启动之时TL494的4脚为高电平,现在C极接地,4脚的高电平又不能通过D34泄放,如何能变为低电平呢?

网友:
因为494第4脚的电压是外加的,不是由494本身提供,照我看来,只要Q6一直导通,D34正极一端就会持续低电平,494第4脚原来有的一点电量,总会通过R31对地排放完,变成低电平的。

网友(点评):
刚才测量,果如你所言,应该就是这样的原理,谢了。

网友:
2楼这样一说,我把4脚通外的所有线路断掉,如图打叉的地方。这样只留泄放电阻,果然自动启动了。由此,是不是可以这样分析:
不短接绿黑线时,6脚经两个10K电阻分得电压高,7脚经33K电阻分得电压低,1脚输出低电平,Q6不导通。TL494电压通过1K电阻和D34二极管输出高电平加在了TL494的4脚,TL494的8和11两脚截止;
短接绿黑线时,6脚变为低水平,7脚仍为高电平,1脚输出高电平,Q6导通,C极接地,D34截止,TL494的4脚原有电压通过R31电阻泄放,达到低电平,正常启动。

网友:
高手路过,请发表下高见。

网友:
感觉应该是外供电。。

网友:
我测过了,就是外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