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945集显

楼主(2011-08-07):
今天接了台V3000 945集显的本子,来时的故障是进不了系统,滚动条一直滚动。连续开了几次机后现在变成无法触发了。测量待机是只有3.3V没有5V,测TPS51120 29脚,PWR_S5_EN无电压.这脚的源头就是U16,它的VCC为3.3V,1脚为3V,2脚连着EC没有电压。有朋友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吗,给指点指点。 是EC坏了吗。

网友(点评):
刷下BIOS试试,个人建议!

网友:
945的集显   你可以先把3.3和5V的滤波电容换了  不行的话就要换南桥了

网友:
传个完整点的图看一下

网友:
你要确定是u16没发出还是51120拉低了,然后在进行下一步

网友(点评):
这正解,看是不是EC有短路,还是U16没工作正常打下脚 阻值

网友:
是没发出,EC没给出信号

网友:
你看看是这个与门坏了,还是EC没发出信号!EC_RST#正常吗,

网友:
先换掉这个小芯片在看看

网友:
楼主你加过显卡了吗 ? 我以前也遇到过 加显卡就好啦!

网友:
应该加焊一下显卡就行了。

网友:
U16换过 EC换过,bios还没刷。北桥没加焊因为现在是不加电,跟北桥有啥关系?

网友:
U16应该是个门电路,只有A、B都有电压Y才会输出一个电压开启51020的5V_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