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T-19308W不定时闪屏

楼主(2011-08-07):
海尔HT-19308W,偶尔黑屏几秒再亮起来,有时连续闪几次,指示灯一直亮着,一天会出现几次。排除显卡。拆机没发现可疑的地方,灯管的负极端也剪开看了没有发现虚焊。

网友:
可能是电源板故障

网友:
高压有问题

网友(2011-09-19):
我今天接了一台,开始以为i高压故障,并且看见有大部分焊点脱焊,但是加焊之后仍旧不行。最后断开12V,用可调电源给高压板供电,5V仍旧为驱动板供电,问题排除。用可调电源给驱动板供电,12V仍旧用原电源板供电,问题明显改善。最后确认电源部分存在问题,最后留意一看,一些小的焊点脱焊(很不明显)。这样接上四个灯管不连接屏线就不闪了,以为修好了,但最后仍旧不行,一接上屏就闪(不是灯管问题)。最后断开原电源板供电,接上通用电源板,问题解决。想修好电源部分,但没有发现问题,觉得是那个六脚IC不良(没有证实)。

网友:
高压灯管问题!

网友A:
换下驱动板上的电容看下。以前碰到长城的机器,一接屏线指示灯就一闪一闪,拨下屏线就正常,更换了驱动板上的一个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下驱动板上的电容看下。以前碰到长城的机器,一接屏线指示灯就一闪一闪,拨下屏线就正常,更换了驱动板 ...

呵呵、谢谢。这个是电源部分的问题,我也不相信。之前是不插屏线也闪的。闪的时候电源输出的电压全部被拉低,而如果不连接VGA线,再去连接屏是正常的;连接屏,再连接VGA线,由于电压被拉低,就导致驱动板和高压都不能正常工作,所以出现了一闪即灭的现象(不像平时见到的高压保护的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