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1Z用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11-08-07):
同行拿来说是用了一个垃圾电源后就用适配器开不了机了,用电池一切正常,用电池开机后插上适配器也不能充电!。

接到手后,用可调电源开机电流到600MA,打内存没波,估计是CPU都没工作,电感上的主要电压都出来了,那适配器的隔离电路是应该没问题的了!那就查 ACIN把,是正常的,查ACIN的时候在图纸上看见了ACIN_OC#,正好要查它,这信号是 适配器过压低电平有效!根据同行的描述80%确定是这方面的问题了,开万用表,测!ACIN_OC#居然为低,肯定不对了
马上量了下PR5902,1,2脚,1脚为适配器电压,2脚为0.6V 都正常,

那是不是PQ59022,3脚击穿,测了也没有,

那就是ACIN_OC#的问题了,看看有没有上拉,

真的有呢,呵呵,此电阻没有找到,点位图也没找到,算了直接在R2906的2脚飞线到PQ5902的3脚,接上电源,电流有跳变了,有测了下ACIN_OC#3.3V  正常了,直接接屏,亮机了

总结:遇到这类问题(适配器开机不跑码,电池开机正常),应该不用考虑适配器的隔离电路,首先考虑EC 识别适配器那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