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呀,精英P4M800-V集成主板,行场有一个短路不显示,插独立显示!

楼主(2011-08-07):
这款主板是全集成带AGP插槽的,跑码什么全正常,主板集成显卡不亮,独立的可以点亮,经查三基色没有问题,但行场扫描有一个对地短路,跑了一下线路凡是连接电容到北桥的我全拆掉,但仍然是短路,请问高手是不是北桥有短路呢,但这板子独立显卡很正常。我晕死了。没有修好,有没有遇到过能修得起来的呢

网友:
感觉还是你有东西,没有拆掉!!

网友:
桥虚汗或部分击穿也会这样,独立可以亮,集成亮,甚至是挑显卡,bios未清零也会

网友:
行场通过二极管连入北桥,看看那个二极管,如果没坏,该是北桥的这个模块挂了。

网友:
北桥坏了,

网友:
元件故障都排除了,那么只有北桥挂了!

网友:
北桥显卡集成模块坏了..

网友:
恩,我查了一下谢谢各位大侠,这行场经过电阻直接进入北桥,估计北桥显示模块坏了。我把集成的VGA接口吹掉了,现在只有独立的接口省得闹心!

网友:
改装独立  LZ真厉害!!!

网友: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