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通电后爆电容,求助

楼主(2011-08-07):
英特尔原装主板,915
开修,接电源,通电后立即掉电,测四针十二V供电,短路,经检测,上管有一只开路,下管有一只短路。
更换后,上假负载,假负载上标的电压都正常,只有核芯电压没有。为0V。
之后再更换ADP3188电源管理芯片。上假负载,经检测,核芯电源只有0.22V。上真CPU。
诊断卡跑码,不到一秒,CPU供电的一相,炸电容,面目全非。

为什么会爆电容,求解。

网友:
电容是不是上反了!

网友:
电容都没动过。怎么会反呢?

网友:
检查是不是上家给动过手脚了,最好确定电源IC有没有给动过
现在你那个板子把IC和MOS全部给换掉,查下有没有短路。,通电
测试有U电压出来了? 没有的话就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把电容换了再看看情况

网友:
把电容换掉就好

网友:
是不是你刚用热风枪吹过就通电啊 那就会爆的 不装反会爆不可能吧

网友:
我想应该是被风枪吹过的问题了,今晚回去换电容再试下。

网友:
换掉就好了,爆之前是不是用风枪吹过板?我有次吹着吹着就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