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22寸的AOC显示器。在开机的时候不花屏。

楼主(2011-08-07):
一个22寸的AOC显示器。在开机的时候不花屏。进系统的时候全花。什么都看不见。请问什么问题呢,

网友(点评):
能确认是显示器的问题吗,,怎么像显卡花屏呀,,

网友:
你看你问的   显示器花屏 一般是  屏线接触不良   屏本身   驱动板    你自己要确定啊

网友:
屏.屏线..驱动板.均有可能.

网友:
先刷MCU不行再查屏线和驱动板的芯片是否发热严重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显示器应该是好的。看看显卡换换。

网友:
要么是显示器热稳定性不好,要么时显卡的问题。显示器部份可能驱动的问题大些,而显卡只要换显示器便知。

网友:
vga接口电路和图像处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