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5P945GLI主板跑04后停,求解。

楼主(2011-08-07):
  新手上路,求指教:

          修 一块磐正EP-5P945GLI主板,客户反映在使用中突然死机,键盘及鼠标均无反应,按复位后,主板上自带的故障数码管显示为04后不跑了,经检测键盘及鼠标的上拉排阻正常,抗干扰电容正常。只是键盘的data&clck端口没有电压,但按下复位时,电压为5V,当跑到04时,电压为0V了,如按下复位键不放,键盘的3盏灯不停地闪亮,这是不是说明IO与键盘的通信是正常的,哪端口有没有坏?

            IO芯片为Fintek F71872F /G543LB1AB,已检查过IO的电压端是正常的,及芯片的输入时钟,及PCI时钟是正常的。

从IO到键盘和鼠标的连线是正常的,LAD0-LAD3电压也是正常的。求指教是不是IO坏了,或者是其它原因影响。

另外,如要更换IO,IO时是不是只要型号相同就可以了,后娺有没有特别要求的,求指教。

不要说是BIOS问题,已替换过,BIOS是正常的。

网友:
你替换BIOS只是芯片本身,工作条件测了吗
反正我这段遇到的2块04都是bios,并且是BIOS接触不良,一块是BIOS底座开焊

网友:
近段时间比较忙,所以这块板子也没有坚持修,请问你遇到的2块板子是与我这块是同一型号吗,我试过加焊过BIOS座及IO芯片引脚,但还是没有修好。我想只能换IO了,但手头上没有这块芯片,只能网购了,但是这样的板子,在网上买,只要80-98元,买一块芯片都要15元,再加上邮费,差不多1/3板子的价格,真不知修不修好。

网友:
一般是GA的板后缀要一样,其他的板子好像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