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跑线

楼主(2011-08-07):
在基地里看到很多大侠老鸟发表关于跑线的问题,我也想问问我心中的疑惑,在没有电路图的情况下,怎么跑线,怎么去理思路?因为,一个主板有那么多元器件, 有的元器件有百十根引脚,会累死的。在没有电路图的情况下,怎么判断线跑到了第二层的信号层理呢?

网友:
所谓跑线个人感觉就是大概几个主线,那些细小的电路,没图纸的话没几个人能搞出来的

网友:
主要是测那几点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跑线。

网友:
华手与 -10 严禁灌水

网友A:
楼主,你错了。就说我吧,经常跑线路,我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我看了很多很多电路图,分析过其中的原理。见多了,有了比较,我才能比平常人从容应对。

网友:
主板PCB不可能是双面的,最少是四面的,若是有的信号线到了第二层,在没有电路图的情况下,怎么知道它连接哪个元件的引脚?更何况,主板上有BGA封装的南桥。南桥有的引脚直接连接第二层信号线,怎么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错了。就说我吧,经常跑线路,我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我看了很多很多电路图,分析过其中的原理。 ...

兄弟 你真牛啊 这个都能跑出来

网友(2011-09-12):
不知道谁有主板几个大电路的测试点都在哪里

网友:
跑信号线难度大些,但跑电源线还是基本功啊

网友:
我是新手,这个不知道,在这里等答案吧

网友:
看看

华手与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都是凭借经验在看图纸啊

网友:
也很晕跑线不明白啊

网友:
我觉得跑线路是在熟悉的情况下进行的,没有图纸就只能调用以前的经验。

网友:
高手就很少去看电路图了,毕竟知道了电路的怎么测量和他的原理了,就能在没有电路图的情况下举一反三,否则没有电路图就修不了只能说还没有研究的太深

网友:
还是不明白。。。。。

网友B:
是啊,pcb板材一般都是6层了   有的元件直接进入其他层  却是不好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pcb板材一般都是6层了   有的元件直接进入其他层  却是不好追查

遇到一个情况,内存不工作,工作电压是有的,但就是没有时钟频率,然后我就查PCI的时钟信号,同样的也没有,但是,跑线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跑,在板子上也没有看到时钟芯片,最后自己安慰自己说,时钟芯片集成在南桥里面了,之所以这样安慰自己,是因为我也没有看到14MHz的晶振,这个晶振具体是多少我网了

网友(2011-10-12):
对啊,有几层线路怎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