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715S 17寸正屏 花屏 怎么修

楼主(2011-08-07):
冠捷 715S 17寸正屏 花屏 移动鼠标慢,通电后横着花 点着点着会清楚点的, 移动鼠标 打开东西反应都很慢, 请问是屏的问题还是解码板, 我把屏线拔了点,白屏一点没花 很正常。双屏线我不好代用。哪位高手知道问题 。
问题

网友:
你这种描述的故障我们叫着拖影 .如果有另一块驱动板的话.就排除一下.看是板子的问题 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查屏芯片和屏电路上的贴片电容等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显用排除发试试

网友:
用排除法比较好

网友:
屏芯片的问题大,

网友:
我也感觉是屏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程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个显示器的屏线上有没有磁环,要不就是屏本身有问题。

网友:
清洁一下2根屏线的2头金属触点,通病

网友:
期待结果楼主的修复结果

网友:
都花成那样了,屏坏了

网友:
双屏线不好弄 直接报风险 刷驱动板! 好就好 不好拉倒!

网友:
屏坏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19寸这种故障的显示器,估计屏坏了,丢一边了,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如果确认屏线接触好了的话那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已经修好了。 是解码板上的 一个三极管烧了 不是屏问题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台715S但不是你这种症状。客户原先拿来说是雷击的是指示灯一闪一闪。拆机发现电容爆了两个直接按了OK能显示了。结果放那试机问题又出现了屏的左边有时个出现方框形的三种颜色闪几下屏又正常,真是无从下手啊

网友:
应该是平坏了 我记得我师父说过好像是屏板大芯片去行驱动的信号少了一条

网友:
广州合众电子可以帮你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