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彩 8600GT GD2 512M 黑屏

楼主(2011-08-07):
接到一张七彩虹 8600GT ddr2 512M  说不显, 上机测试 能正常跑码 C1- ff 就是不显,
测显卡供电
12V 有
3.3V 有
GPU供电1.3V 有
GPU供电1.8V 有
显存供电 2.0V 有
晶振供电 1V 左右
另只脚  也有压差
BIOS供电 3.3V 有
74门电路供电 5V 无,测了旁边的7805 管子 有12V 进,无5V 出,翘起输出脚依然无输出, 废卡找个了7805 换上,  5V 出来了,上机测试 故障依旧,还是不显
打 32条 耦合电容的阻值 数值均正常,  没示波器于是直接换了两个谐振电容 和27K 的晶振, 故障还是依旧, 我没头绪了。。。

应该不会是GPU 吧。。。 我没BGA修台 也没土炮。。。

由于PCI 显卡坏了,所以找了个 板子 SLI 的 双PCIE 槽, 用一个好的6200 显卡 带进DOS, 不知道这样子的组合平台行不行得通,到了DOS  运行Nvflash   只检测到 6200   ,8600 检测不到,不知道是不是 平台不行还是 GPU 卦了?

网友:
晕。。 都没人回复。。。 自己顶下

网友:
我来顶你吧。
首先,你那个方法不能用来认核心,还是要用PCI卡才行。
其次,不插显卡也能跑完码,所以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再其次,显卡上的晶振坏的十分罕见,那两个谐振电容除非短路,有没有都关系不大。
接下来,32个小电容的阻值应该无穷大{不要怪我吹毛求疵,严格来讲你的表述不明确)。你测量的应该是核心的阻值,就算全都正常,也有可能是小电容开路或失效。
最后,电压正常只是核心正常工作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还是那句老话,显卡不亮的原因不下几百个,没法一一说清。解决问题只有靠细心、耐心和经验。虽然苦,但是搞维修的乐趣也在这里。

网友:
楼上的说话虽然有时尖利,但说的句句是实,我很佩服。用张pci显卡进,在测有没有核心

网友:
插个喇叭就知道了。有没有发现GPU。

网友:
PCI  卡买到了, 上机测试, 插上故障卡  pci卡不显示不亮机... 拔掉 故障卡 PCI 卡可以亮机...  怎么回事?

网友:
PCI卡建议买好点的,不然有些新的板子是不支持的。加焊下显存或者GPU看看。有时候遇到这样的显卡加焊一下没准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