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2个硬盘,自动重启的问题,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11-08-08):
自己的电脑,一个80G(主) ,一个160G(从) ,系统在80G的那个里,自检完成后要进滚动条前的一步那里就自动重启(两个硬盘都是好的没有问题) 有时候能进系统,只要进去了后,就可以用一段时间,但是不能把主板电源插头,拔了就又回出现自动重启的问题,我现在是拔了160G 的硬盘在用,求高手指点下小弟!谢谢……

网友:
自己先顶下……

网友A:
看情况不是电源功率不足就是BIOS设置的问题,80G是串口还是并口?160G串口还是并口?

网友:
电源老化吧   供电不足    主板不兼容吧 以前我挂俩硬盘就蓝品   换个主板就好了

网友:
可能 有一个 的C盘 没有格式化  原因很多 换个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情况不是电源功率不足就是BIOS设置的问题,80G是串口还是并口?160G串口还是并口?

两个 硬盘都是串口的!

网友:
注意检测一下,两个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碰到过  你把硬盘80G的搞到第一启动硬盘就好了

网友:
你80是主硬盘   现在应该是160的副硬盘在启动  没系统  一定会重启   你把启动项改成80G的第一启动

网友:
我也估计是你的电源功率不足引起的,换个功率大点的电源试试

网友B:
有可能是BIOS或电源问题,还不行有可能是南桥问题了因为你设置的BIOS都保存在南桥里

网友:
电源老化吧   供电不足   你有没有换一个电源看一下

网友(2011-09-13):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BIOS或电源问题,还不行有可能是南桥问题了因为你设置的BIOS都保存在南桥里

主板是 绝对 没有问题的 ,硬盘也是 没有坏道的,单个硬盘 都可以 启动的 ,估计是电源老化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