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CMOS密码方法

楼主(2011-08-08):
打开机箱,找到主板上的电池,将其与主板的连接断开(就是取下电池喽),此时CMOS将因断电而失去内部储存的一切信息。再将电池接通,合上机箱开机,由于CMOS已是一片空白,它将不再要求你输入密码,此时进入BIOS设置程序,选择主菜单中的"LOAD BIOS DEFAULT"(装入BIOS缺省值)或"LOAD SETUP DEFAULT"(装入设置程序缺省值)即可,前者以最安全的方式启动计算机,后者能使你的计算机发挥出较高的性能。

妙用DEBUG清除CMOS密码

如果你忘记了进入CMOS设置程序的密码,除了可以在主板上使用跳线短接清除的方法外,还可以使用软件清除的方法,下面就来介绍如何在DOS下清除CMOS密码的方法。

在DOS中提供了一个编辑器,就是DEBUG,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启动方法是,在DOS命令提示符状态下输入命令:DEBUG、此时即可进入DEBUG编辑界面。

在命令符状态下输入命令后,重新启动电脑即可清除CMOS密码,下面给出五个清除CMOS密码的命令行。

方法一
-o 70 16
-o 71 16
-q
方法二
-o 70 11
-o 71 ff
-q
方法三
-o 70 10
-o 71 10
-q
方法四
-o 70 23
-o 71 34
-q
方法五
-o 70 10
-o 71 ff
-q

方法六
-o 70 90
-o 71 91
-q

网友:
有点看不懂啊 清楚点就好了

网友:
debug 厉害的。学习一下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吧,系统盘都带破解程序的

网友:
学习学习,以前见过忘记了,再捡回来也不错。

网友:
清除电池有时候没用的。还是自带系统的工具吧。。

网友:
学习了,不过不是太懂!

网友:
随便看看,值得学习

网友:
  那个是在纯DOS下运行的,不能再CMD中运行。。

网友:
进得了dos的话直接用软件就可以啦!debug麻烦啊!

网友:
笔记本的CMOS密码也可以清除吗?

网友:
能不能把笔记本的也说下

网友:
台式和笔记本应该都能用的,很实用,以前经常用,对开机要密码就要拨电池了,纯DOS 装个维护工具都有的, DOS是个系统来的。

网友:
这个是做什么的

网友:
要是我设置的是硬盘密码和把第一启动设置为硬盘启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