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不显示怪病,CAPLOCK和NUMLOCK灯闪烁

楼主(2011-08-08):
先看这个帖子:
HP DV4不显示怪病,CAPLOCK和NUMLOCK灯闪烁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9956-1-1.html

刚接手,也是跟这位楼主一样故障,不过我的是AMD集显的,电流 1.2-1.6-1.0然后0.4-1.2.1.6,跟着CAPLOCK和NUMLOCK灯每秒闪一次。测量北桥,南桥,内存,CPU供电都正常。

看电流这样心里就奇怪。怎么会掉到0.4A了呢?觉得电流又有点正常,然后考虑加焊北桥(集显),加焊后,开机没显,电流一样。考虑换北桥了,淘宝上90元定了2个回来。第二天装上去,结果傻了眼。还是一样。

这下就头疼了。难道会是南桥?后来想想电流这样跑,换个CPU看看吧,随便换了个 Athlon x2 的U ,电流只上到0.5-0.6,过了10秒CAPLOCK和NUMLOCK灯每秒闪一次。

看了电流这么小,会不会主板不支持这个U啊?U是在一台正常的机器上换下来测试的。过了2天,又有一台gateway的送来,跟DV4一样的北桥。CPU就不同,换上去,电流还是0.5-0.6A的,这下可折腾了。

晚上睡觉,睡不着觉,想来想去,换上去的U怎么电流这么低,原来的U电流这么高,会不会原来的U坏了?(因为AMD的U容易坏)。但在好的机器换下来的U又不显示,电流也不正常的,测试CPU供电是0.9V的,想着想着都深夜3点了。睡觉吧。

第二天起来,头脑比较清醒。考虑了会不会CPU供电管理IC虚焊?于是加焊了。再用原来的U测试,故障一样。再换个其他机器的U,接了外屏,电流跑了有点正常了。0.6-1.0-1.2-1.5-1.2,等了许久,大概有10秒,终于画面出来了。

总结:这个故障,网上搜索了,也发现好类似的,但都没解决问题。所以冒昧发表出来,让大家少走歪路。

网友:
今日又不能开机了,继续CAPLOCK和NUMLOCK灯闪烁,后来加焊了CPU座子开机OK了,现在还在测试中。。。。。

网友:
CPU座子虚焊可能性大

网友A:
我手上也有台HP NX6310,开机0.60--0.90--1.02--0.82,再就不动了。不显。时钟芯片上有三组到PCI和MINIPCI没有时钟,北桥到内存没有时钟信号。不插内存时,电流直接到0.82不动,没有跳变。还望路过的高手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也有台HP NX6310,开机0.60--0.90--1.02--0.82,再就不动了。不显。时钟芯片上有三组到PCI和MINIPCI没 ...

估计是北桥的问题,修过一台 HP 530,配置跟你的故障差不多,芯片组也一样。我修的时候,北桥换了后,电流直接上0.6,感觉有点不对劲,换了条内存一切正常。没想到内存也坏了。

先量下北桥上面的电容两端电阻,正常的情况下,电阻不小于30-50欧。有些无穷大。不接CPU和内存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