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序的问题

楼主(2011-08-08):
品牌机上的屏线,现在换个通用驱动板。线序需要改吗(接通用板上的线序)

网友:
品牌液晶现在一般都是双六双八的多

网友:
要是本本一般都不换屏线啦

网友:
换通用板,都以通用屏线定义为标准。

网友:
一般接通用板的一头可能有不同,但接屏的接头,线序是一样的。

网友:
一般都有通用板的屏线卖的,可以根据你的屏接口,买一个能用屏线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楼上的,什么叫做双六双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