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独显掉电重启,求解,急,急,急,

楼主(2011-08-08):
HP 6520S独显掉电重启,电流上到1.02定住不动,然后掉电又开始重启,很纠结,3.3 5V CPU电压也出来了,时钟复位都正常,不插内存电流也是1.02A,换过U跟内存都一样,刷过BIOS也不行,求解,我想干NB了.....

网友:
我现在手上就有台宏基的反复从起不亮,你把北桥拿下来从做就OK

网友(2011-10-23):
你可以上跑马卡看哈走到哪从起啊,惠普好多支持跑马卡的

网友(2012-03-03):
兄弟整出来没有,我今天也遇到了这种机子,求帮助。

网友(2012-12-29):
我手头上也有个这个类似的机器,开机掉电 重启就亮了。 是独显的6535S,不知道从何下手啊。

网友:
弄出来了没哟啊。。。楼主。。求解啊

网友:
刷BIOS重新作系统。

网友:
供电都出了,BIOS刷过了,CPU换过了,检测卡不跑码  无思路  求助

网友(2013-11-12):
遇到一台一样的问题,能显示,有时候能进系统硬盘内存都换过,一样,反复重启。没解决

网友:
CPU复位没有?PLTRST#有没有?PWROK有没有?

网友:
最怕这种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