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T171A不通电

楼主(2011-08-08):
拆下电源板,量下输出,才0.05,发现滤波电容被击穿,更换后再量也是一样的问题,然后就把滤波电容边的消极特二级管拆下来用二级档量显示124多,SG5841DZ的VDD供电15V,启动电阻正常,,开关管也量了,也正常,不知道那里有问题了,大家帮诊断看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源管理芯片,和光电偶合器,的问题,芯片的可能性大

网友:
确定问题不大,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源管理芯片,和光电偶合器,的问题,芯片的可能性大

光电偶合器的好坏怎么确定

网友B:
电源管理芯片了,你查一下开关管的控制极没有电压..
如果没有,那就是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管理芯片了,你查一下开关管的控制极没有电压..
如果没有,那就是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好的,谢谢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