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康柏515无声音.

楼主(2011-08-08):
此机来时是进水的,EC部分与键盘接口部分有腐蚀..旁边有几个电阻快要掉了.有个管子掉了条脚.只有看图纸了,下了图如图1示:

掉脚的是Q39,找了一个换上.电阻是R261与R262分别用10K与5K的代换了.测电感对地发现没有明显短路后,插电,待机为0.01A正常.触发后电流0.46左右,电压除CPU供电外都有了.上U,RAM,亮了.但是没有声音.进系统看声卡正常,此时机器已快装好了,无奈>>>
  拆出主板,测了功放芯片TPA6047如图2
用耳机一端的地,一端接针测了此芯片的2脚喇叭信号输入,有声音.可见问题就在功放部分.后测了25PIN为5V正常,但是22脚与23脚为0.68V感觉不对图纸上这俩个脚经电阻与25脚应为同一电平才对啊.......后来测试发现AMP_SHUT#此信号没有去控制25脚而直接控制了22.23PIN.  HP_ENABLE信号在实际电路上没起作用,相关元件没有.很明显AMP_SHUT#此信号不对.顺图纸查到了声卡芯片部分的D444如图3

.测其1脚为3.3V.2脚3都是0.68.1脚是声卡发过来的.而2脚是EC那边过来的.问题就在这里可见EC那边的GPIO的这个脚内部坏了.直接把D444的2脚断开后,就OK了.

网友:
腐蚀断线了,

网友:
楼主查的比较仔细认真啊,做维修是得很认真才行。

网友:
精辟,太可以 了

网友:
进水板,无外腐蚀虚焊断线等,楼主思路之明确值学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高手啊,好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