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938去保护,宏基al1916w,一段时间黑屏

楼主(2011-08-08):
看见很多人都说要在3脚加个电阻去保护,为什么要加个电阻,加个多大的电阻,我刚刚修的一台hpw1907,我也是直接9938 3脚直接接地去保护的,现在正在烤机,貌似没有问题了,这里还有一台宏基al1916w  也是用一段时间就黑屏,电源板也没有像大家说的通病,我现在又想去保护,但是你们都说要加个电阻,我不明白

网友:
高手指点,我也是直接接地去保护的,还有一些是吸空引脚去保护的,这里要加个电阻是什么用意?请高手指点

网友:
加 电阻是为了放电    你直接接地的话  芯片迟早会因电流过大而烧坏的

网友:
那具体要加个多大的电阻呢?
别的芯片去保护也要加电阻吧?同样大小的?

网友:
对了,加多大的电阻呢?

网友:
我还是把第三脚直接拉地来维修宏基al1916w用一段时间黑屏,现在用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事,就是屏幕变暗了,关了重新开就又没事啦

网友:
灯管非常烫了,应该是灯管的问题,还是要换灯管

网友:
去保护只能是维修过程中研判估障点的辅助手段 正如以上所述 真正的估障在灯管

网友:
分数不够 下不了呀

网友:
换了灯管烤了一个小时,新换的灯管还是有点烫,但是没有之前烫了

网友:
在 9938的3脚对地上加个0欧电阻可以很稳定的运行,可以长时间运行不出问题

网友(点评):
o欧电阻跟不装电阻有区别吗?

网友(点评):
应该是保险电阻吧

网友:
多少会有点的

网友A(2011-09-09):
1916出现用一段时间黑屏的是灯管有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16出现用一段时间黑屏的是灯管有问题,换了就好了

嗯,我后来还是换了灯管了

网友:
谢谢 楼上提供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