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输出电压在跳变。

楼主(2011-08-08):
故障表现为:
液晶电源板,输出12V 5V电压是在跳变的,跳变幅度在1.5V左右,导致驱动板不能触发。
我最先以为是驱动板短路,但是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就是说单块电源板,电压都在跳。
请各位修过这种故障的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电源

网友:
看下反馈那得反馈电压

网友:
反馈电路有问题,先换下817试试, 不行再查

网友:
电源芯片,431。光偶什么的都给换了。还得注意那些电阻什么的。

网友:
反馈电路测测,变压器有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我把电源8脚IC换了,光耦换了,都一样跳,跳的人心烦死了。至于什么是431、817、我不是很懂。
因为我对开关电路不是很了解,小声的问句,反馈电路怎么检测?

网友:
那有没有换可大电容和开关管呢?这二样不良,都有可能出现电压跳变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