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P500不触发,控制ACOK_IN的PQ37的2脚D/C#,正常的时候应该是高还是低

楼主(2011-08-08):
神舟HP500的机器。现在是不触发。电压不过PQ40。G极没控制电压。现在有个问题是控制ACOK_IN的PQ37的2脚D/C#,正常的时候应该是高还是低的。

那下边这个部分图纸里为了让ACIN信号到EC,是不是ACOK#这个信号应该是低电平。但是ACOK#这个信号是隔离保护芯片MAX8724直接发出来的。MAX8724满足什么条件才能正常输出这个信号呢?

网友:
   d/c#为低电平。BL/C#到EC里去的。BL/C#应该为高电平。

补充内容 (2011-10-8 20:37):
   错了,正常情况下BL/C#为底,电池电量底的时候为高.不好意思^

网友:
正常应该为高,你查下那个VH28升压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上次修道一块QL6的主板,也是这个地方电压没有过去,后来查出是VH28的电压没有出来,楼主仔细查一下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