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7寸标屏的故障,大家进来讨论下。

楼主(2011-08-08):
一台清华同方的17寸标屏,液晶屏是QD17EL07,检查后发现是主供电变压器(输出12V5V)坏了,其它都好的。
改供电后屏幕显示画面就如下图一样,整个屏都感觉怪怪的,改通用驱动板的点屏套件后屏显示还是如下图。

测试屏线的10对线阻值一致为156。

SPLC8923A 为主芯片
AD8567A #506、AD8567A#507、3687V是什么芯片?

网友:
    屏线接口部分有没有不良呢?

网友:
这种整体图像都有问题。一般问题都出在屏电路逻辑板上,屏应该没坏。

网友:
这个种现象有可能是驱动板吧..

网友:
这种现象我叫"网粗" 不是驱动板 程序 的问题就是屏的问题   多半是屏问题

网友:
屏上面的软排线有虚焊吧

网友:
定文兄说的对。。就是屏电路板上面一个芯片的问题

网友:
同意是屏电路板上的问题,

网友:
开关变压器坏的机率很小呀!
如果确定电源正常,可能是通用板的程序不对。

网友:
屏线或屏电路,,

网友:
像是屏线没有接触好

网友:
检查排线。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换了驱动板后屏幕显示有阴影,加焊软排线就好了!

网友:
屏电路逻辑板,非常同意  因为你都用通用件来去点了

网友:
刷一下程序吧。我以前有一台15三星屏也是这样,刷了N多程序也没改观,结果换一台机就行。不过还是怀疑你的程序不对

网友:
据我的经验是排线或者排线接口的问题,先换根屏线试试 不行的话加焊一下屏线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