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宽带连接怎么连接远处的电脑

楼主(2011-08-08):
我是新手,接到卫生院一台机器,说是雷击,检测主板坏,换块主板寻思驱动重新安装下就行,但是启动蓝屏,硬盘里有重要数据不允许重装系统,就另外找了块硬盘,安装XP,在挂上原来的硬盘,里面的东西都还在,农合软件也有,打开连接不上服务器,主机的PCI口上还有一块网卡,两个本地联接,连接农合服务器的网卡IP:121。17。16。7,子网掩码:255。0。0。0,网关:121。17。16。1。网卡上接一TP猫,没有路由,没有宽带连接,求助如何与总站的农合服务器连接。高手指点,在线等

网友:
自己顶一个吧,望高手指点

网友:
可以新建一个宽带连接呀,打开IE——工具——Internet选项——连接——添加——通过宽带连接到网络——完成——确定——确定

网友:
不知你在说什么

网友:
看着奇怪的标题,所以就进来看下,虽然楼主讲的极其笼统,但我还看出个大概,这个不是高手不高手的问题,你应该向你们当地的农合联系下,内部设置问题,来这儿问不出个所以然。

网友:
客户端与服务器的连接我只见过两种:专线与VPN。专线就不说了,VPN是移动和联通用的方式。
农合应该也用VPN。你换了系统当然连不上的。
客户端IE要设置还要下载插件,
另外也要拨号(VPN帐号密码一个都不能少,非宽带连接)。
还要知道服务器地址,0.0.0.0的这种。
最后是客户端MAC绑定的问题了,原来PCI网卡不能随意更换,要换的话也要改MAC。
在其它正常的机子上看下能不能找到以上信息。

网友:
谢谢指点,明白了,

网友:
农合用的是VPN连接,需要安装它们的一个程序建立VPN连接才能连上的

网友:
没有用过期待高手!

网友:
没有宽带连接,自己从建一个啊

网友:
花钱买个173vpn看看吧

网友:
找自己当地的网络运营商联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