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d3p显卡驱动装不上

楼主(2011-08-08):
这款老笔记本装好系统后,只显示屏幕中间,装了很多版本驱动都不行,还有就是驱动装好之后只有640*480的,只要一调到800*600就黑屏,然后就蓝屏,再重起进不了系统,再到安全模式把驱动卸载后才能时系统,不知道是驱动问题还是显卡有问题,请高手指教,谢谢!!!急急

网友(点评):
我估计是驱动没装好。

网友:
好象是把显卡总线改成PCI

网友:
你搜搜吧  我没改过,知道有这个说法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屏幕只显示中间部分
后来查了是屏接口附近有一个电感掉了
补好后,显示满屏
不知和你的是否一样

网友:
这个是显卡有问题啦。

网友:
GHOST先不加载显卡驱动  装好之后去官网下个显卡驱动安装试下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显卡驱呢

网友:
驱动涨不上,大多数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