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鼠标接口修复一例

楼主(2011-08-08):
供电正常,量测数据脚时,发现其中一脚电压,有时测正常,有时电压为零。
以此判断此脚接触不良,大多数人定会更换鼠标、键盘接口,本人现一简法修复,
方法如下:取IDE硬盘线的铜线插入键盘接触不良的针孔,反复插拔键盘接口10次确认修复成功;
如不行,继续插入铜丝直到修复。

网友:
换接口更好。

网友A:
硬盘哪里的硬线??  怎么拔插??  完全没看明白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哪里的硬线??  怎么拔插??  完全没看明白哎

老式硬盘数据线有80根,你认真数数。
拔出来,再插上去这叫拔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