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

楼主(2011-08-08):
故障是接通驱动板他的电压都不对  都变来变去  那3.3  1.8V来说就是从0到1.8V来回变换  这应该是那的问题呀

网友:
等待中   大家给点意见   回是A8ISC  这个坏吗

网友:
A8ISC坏了开不了机,但电压正常不会有跳变的,你查一下电源板输出的5V电压正常吗?》

网友:
我把驱动板不接高压板 的电压的对的呀

网友:
接不接高压板关系不大,高压板是12V供电,驱动板是5V
主要测量5V电压稳定不稳定

网友:
接通高压板上12  5  都有跳变的

网友:
无论查那的电压 都是在跳变  就是不接驱动板高压板上电压都正常  我才怀疑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如果不是电源负载能力差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先把显示器的背光强行打开,短接5V与高压部分的ON/OFF或(N/F),灯管亮后查12V是稳定否,如果稳定就把驱动板上的A8ISC更换下试试,

网友:
此问题与驱动板无关,问题一定在431,光耦之前的主电源部分,那里就那么几个零件,仔细查查吧,300V滤波,电源芯片,小电容,稳压二极管之类

网友:
重点检查电源稳压部分电路,驱动板故障一般不会使所有供电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