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TX2500上屏就短路开不了机,不上屏就能开机

楼主(2011-08-08):
HPTX2500上屏就短路开不了机,不上屏就能开机,是微短,上屏待机有.14,不上屏是0.01,请问各位师傅是哪里的问题呀?谢谢、、、、、
开不了机

网友:
把屏拆出来看看,可能出在屏上

网友:
屏短路了吧

网友:
屏线没检查过吗?

网友:
我也觉得是屏的问题,就是不敢确定,能说说具体是屏哪里坏了吗?谢谢、、、、、

网友:
你先换屏试一下

网友:
让我郁闷的是屏只有一个,但主板有很多,都是只要接上屏就开不了机

网友:
要换屏找我买,我一台TX2500,.可以正常使用,就是CPU温度在70度!不好卖出去

网友:
换个频线和频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看一下屏电路,屏线是不是好的

网友:
屏线可能大些吧?

网友:
屏电路板有短路,换个屏试下

网友:
会不会是高压板19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