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17纯 788V 显示器屏幕靠右?

楼主(2011-08-08):
冠捷 17纯 788V 显示器屏幕靠右?而且在OSD菜单当中的梯形失真为100,不可调节的!
是不是EPROM的问题?还有就是谁知道如何进入这种显示器的工厂模式 ???
显示器
三家电子
有些机装空白EPROM试试看。

网友:
程序坏了. 重刷就好.

网友:
重新写一下程序

网友:
现在是找不到这个程序的。呵呵。。其实我也是怀疑这个有问题,但是没有程序。

网友:
进总线调一下应该好,不过显示器进总线真的有些难啊。

网友:
进入方法试试。
AOC 一直按ZOOM进入
联想(冠杰)三键机:按住左右边缘两键开机
新三键机:方法同上,但同时按上下键则进入亮暗平衡调整状态
有屏显机器:按菜单键打开osd后选择zoom功能,此时按住菜单键不放, 三秒后进入工厂模式。

网友:
应该不是总线问题,查一下AFC电路问题。

网友:
最后都查过了,是数据不正常造成的。进入工厂模式后,调整就好了。不过数据不如原来的好!也有不近人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