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8800GTS小花,请大家看一下那个显存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1-08-08):
小花,显存320M,320位。

网友(点评):
逆时针第一个

网友(点评):
但显存坏的几率很少一般都是GPU引起的 如果要确认显存还是GPU 拆下右边第一颗打阻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请问楼主,做过BGA没有?

网友:
第一次发贴子,照片不太清楚,请谅解。希望高手们尽快帮我解疑,谢谢。

网友:
左下角那两块里面的一块吧。

网友:
M10 重殖或换掉

网友:
很明显是m10

网友:
这种卡 我修过很多块了,显存几乎不会坏,应急修理方法是:M10所对应的线路到GPU里的那些部位进行加焊,如果彻底的话能根治,否则要重植。

网友:
谢谢各位,我把M10加焊后,重新测试已经好了。

网友(点评):
加焊显存用不了多久,又会花的,等着瞧吧。

网友:
发热量特别大,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先加焊,gpu,不行话,在动m10!!!!!

网友:
对探索的版主看法赞同,现在有办法对PCIE的显存作精确的定位了,哪颗报错就加焊哪颗,虽然能好上十天半个月,但又花的,最好重植,

网友:
7楼正解
m10

网友:
发热量太大,最好不要用了,要么就加焊GPU!

网友:
谁能讲一下是怎么看出来的哪颗坏的啊?

网友:
楼主你用的什么工具啊?这样准确吗?

网友A:
请问怎么区分 0-31 32-6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区分 0-31 32-63

M9是0--31  M10是32-63  其他的也反方向以此类推

网友:
引用 网友B:
M9是0--31  M10是32-63  其他的也反方向以此类推

但是看饼哥发的定位图 有的不是这样算的啊,所以说有点纳闷

网友:
楼上,不是所有都固定一个模式的,基本256位的N卡是主要这样的,具体在修的时候定位测试一下就明了了。

网友:
这卡我也修过很多   花屏都是加焊GPU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