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复位正常后,cpu做了些什么,怎么做的?

楼主(2011-08-08):
        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都说cpu加电复位正常后,CPU马上就从地址FFFF0H处开始执行指令,这个地址实际上在系统BIOS的地址范围内,无论是Award BIOS还是AMI BIOS,放在这里的只是一条跳转指令,跳到系统BIOS中真正的启动代码处。
          从ffff0h地址处找寻第一句代码,可是我找了很久也没找到这个地址,它到底是内存地址,还是总线上其它节点的地址?还是bios芯片地址?还是CPU内部的地址?
            我们知道cpu只和前端总线连接,也就是直接连接到北桥,那么cpu复位正常后,第一个做的就是将这个地址放到地址总线上,等待代码的来临,这个地址会被北桥感觉到,是不是北桥会预先就知道,这个地址是系统bios芯片的地址,所以不会放到内存总线,而是重定向到了bios芯片上,然后bios的代码送到cpu来执行,是么?可是很多人也说,cpu是从内存拿指令来执行的,开机之后,bios的代码,会立即copy到内存中,可是又矛盾了,如果系统不插内存,那么bios一样初始化,因为bios可以检测内存,而检测内存这个动作,也应该是靠cpu执行一系列的代码才实现的?
        访问一个地址的时候,该地址决定着CPU地址引脚的电平状态,激活对应的芯片,让该芯片占据总线进行处理,在实际电路中又是怎么表现出来的。

网友:
个人感觉BIOS应该是所谓的软件,地址应该是BIOS程序的数据地址,每个数据都应该有地址,这样才能让别人去访问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