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T42装N次系统,装显卡驱动就蓝屏。

楼主(2011-08-08):
     换过各个系统,只要装系统就蓝屏,换过内存,换过硬盘,主板也是刚换的。求高手,或者经历过的朋友回帖。万分感激。

网友(点评):
第1 ,是显卡问题

网友A:
第1 ,是显卡问题,第2是系统问题,,,,你可以用GHOST装,安装的时候先不装显卡,进系统后去官网找个驱动试试

网友:
显卡容易虚焊,可以先加焊试试看。

网友:
加焊显卡后试试

网友:
无语了,楼主连主板也给换了,想没想过反CPU也换了,是不是你硬盘的模式没有改啊,症状是不是GHOST后到那个滚动条就蓝了哦。。。

网友:
那就是你的系统盘问题了

网友:
楼主都换过这些件啦 那就差cpu和光驱了,这两个我还真遇到过蓝屏的呀,

网友:
这个方法用了,不行,装上驱动就蓝屏,

网友:
换个显卡不就行了。现在显卡也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1 ,是显卡问题,第2是系统问题,,,,你可以用GHOST装,安装的时候先不装显卡,进系统后去官网找个驱动 ...

换了不少系统盘,安装版的也试了,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是显卡驱动不对吧!

网友:
问题以解决,感谢大家的支持以帮助,我自己都不相信,换块硬盘就好了,做系统上显卡驱动正常,然后我做个镜像,恢复本机硬盘,解决,希望以后对大家起到作用,不只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点评):
你帖子开始就写了,换过硬盘了。?

网友(点评):
是呀 到底怎么解决的

网友:
以前给网吧装机,有台机子进系统很慢,后把别机的系统GHOST过来,后正常了

网友:
换CPU,遇到过Cpu也蓝屏。

网友:
换个驱动试试

网友:
你 还是刷BIOS试 试吧,可能是他的问题

网友:
不是已经换过硬盘了吗?是没有换好的硬盘吧。

网友:
所以说换零件也要看看是否是好的 不然又要走很多弯路

网友:
这种问题不是硬件的,是驱动安装的顺序错误,你去看一下他的安装顺序,会有提示的,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不过不是这牌子,后来改变驱动顺序就好了

网友:
把板拿去换嘛!哪里买的那里去换!最好把整机拿过去让他给你搞定测好!用得这样愁嘛?

网友:
这个应该是小事情了,一样样的来排除,最后就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都换了还不行,那就换人了。CPU,内存,无线网卡,这些你都排除一下先

网友:
系统蓝屏,要看是蓝屏什么字提示,再确认是什么问题

网友:
肯定是显卡虚了,我修过

网友:
有些问题,真的常理都想不到的,多实践,多研究吧。

网友B:
我开始就以为是显卡的问题,应该是虚焊了。后来同事说已经是换第三块主板了,在别的机器都是正常,所以我肯定不是主板硬件的问题,换了硬盘试了试,能上显卡驱动了不蓝屏了。但是老本,客户不添钱,必须修好,必须用原来的硬盘。我马上就想出,用别的硬盘做好系统,然后做个镜像,恢复到本机硬盘。OK了。总结经验 ,换了三块板子,到后来是硬盘出问题,装不上驱动。
同行吗,兄弟们,可能你们都想不到,装显卡驱动蓝屏是硬盘的事,都以为是显卡虚焊了吧。
以后都多想一下这个问题了。

网友C:
请问,用别的硬盘做好系统,然后做个镜像,是不是把这个镜象拷到原机的硬盘C区以后,再恢复。是这样吗。我是菜鸟,还不会这个。请师傅百忙中解答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开始就以为是显卡的问题,应该是虚焊了。后来同事说已经是换第三块主板了,在别的机器都是正常,所以我肯 ...

请问,用别的硬盘做好系统,然后做个镜像,是不是把这个镜象拷到原机的硬盘C区以后,再恢复。是这样吗。我是菜鸟,还不会这个。请师傅百忙中解答指导。

网友:
在检测硬件驱动的,不要装硬件的驱动。
如果是没过滚动条跳蓝屏,会不会是硬盘格式导致。

网友:
显卡问题换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用别的硬盘做好系统,然后做个镜像,是不是把这个镜象拷到原机的硬盘C区以后,再恢复。是这样吗。我 ...

用GHOST 软件就行了, 进去第一项,第二项,第二项就是做分区镜像的,网上很多教程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