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无故掉电+无声音维修

楼主(2011-08-08):
主角:SL400集显
故障:加电不显
过程:
1.拆机,发现供电芯片TPS51120发烫,换之,上电OK。装机,2小时测试无问题。客户取机2天后返回。原因:在使用过程中,经常无故掉电,特别是放在腿上用的时候。
经测试,确实如客户所说,而且有时候加电0.55不显。完全拆机后,发现如图一所示,D壳上全部加了一层胶纸,经询问,客户说以前在维修站换过一块板后一直伴有自动掉电现象。仔细观察后发现在无线网卡螺丝底部已打穿接触到铜泊(联想维修站也会犯这样的错,不可思议,而且应该不只装了一次机吧,哈哈)。于是很高兴的重新装机,好了。

2.机器正常启动,但没有声音,悲剧开始了。检查,声卡驱动正常,THINKPAD快捷键也能正常调控正常,声卡能发出轻微的“叭叭”声,凭经验直接换功放芯片,无果,再换声卡芯片,无果,还是老老实实查吧。经查,发现声卡CX20561 PIN44 DVDD供电只有1.5V,正常应为3.3V。割线,切断声卡供电,3.3V恢复正常.打PIN44阻值也正常.怀疑换上的声卡芯片有问题,从网上订了一个全新,装上后情况还是一样,立马晕倒.

3.痛定思痛,又经过一番折腾,还是没有结果.声卡是好的,供电也正常,但只要装上声卡就拉低.会不会是带不起负载????于是查根源Q9101,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因为没有示波器),手上也没有这种MOS管.发现板一共有三个这样的管子,于是把Q9103与Q9101对换,3.3V正常了.原来罪魁祸首就是Q9101.TMD…..

4.特别感谢, Always从料板上拆下此管赠于我.

网友(2014-04-17):
这是什么MOS管 为嘛要一样的才能代换呢

网友:
有一次遇到装到网卡供电就被拉低,所有管都换了,网卡IC也换了都不果。直接飞电压,进系统能认到网卡,但一下就挡机了。。

网友(2011-08-08):
后来想想,就是因为那颗螺丝打穿,引起3V供电故障

网友:
   有的机器就是这样设计的非常不合理,我碰到一TCL D1100的老机器,本来故障是CMOS电池没有电了,拆下换上新的OK,可是装上后不能启动,查找。。。。。。最后才知道是上到C壳时的螺丝稍长了些,直接弄透CPU散热座下面的56欧姆的排阻,换了OK

网友(点评):
上错螺丝了吧,有时那个绝缘胶纸拆了没贴上也会导致的。

网友:
大师你跟电子元件感情哦!!~~修机器都不用买配件了!!~

网友(点评):
他买了吧,楼主再看一遍

网友:
看来那个做售后的,,培训师在上面讲,,下面的没认真听!!有厂家内部资料,,居然犯这种错误,,看来,,天下之大,卧虎藏龙的地方大把啊,高手还是很多的!!结果虽然很简单,,,不细心的话,肯定是修不出来的@

网友:
售后的好像没有权力动板上的东西吧。。。他们是板卡级的。。。。一般都是换,不过换的一般也是别人返修回来的。。。。

网友:
楼主运气好,调换以下就行了,高人

网友:
售后也这样的啊

网友(2014-04-17):
调换完之后不会引起别的供电出问题吧?

网友:
售后太牛了

网友:
学习 了,其实修版代换法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