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不显,十几秒后掉电

楼主(2011-08-08):
     接手时此机已被修过,显卡被焊过,黑胶依旧在,估计是不拆胶直接被加焊了一下。不触发,换了L3旁的二极管,可以触发了,电流跑到0.3左右轻晃一下快速跑到0.6微晃一下然后不动了(指针式),十几秒后掉电归零,再开机则反复重复这个过程。测量了各组供电都正常,我没有这机的测试卡,修得也不多懒得改线
     是否还是显卡的问题?0.6貌似很多机都是显卡引起的。

网友(点评):
CPU复位有吗?我感觉没出来吧?

网友:
期待着高手进来,等待学习!

网友:
怎么感觉内存没过

网友:
如果你觉得修好了可以提申技术我建议维修一下!!~从做一个显卡

网友:
先把显卡拔掉做下,加焊过的,不虚没准也虚了。。。然后再找问题,像楼上说的,这电流貌似有点小,内存不过的可能也有。。。

网友:
0.6还没到显卡吧,找时序出来对着干.

网友:
肯定先修显卡 显存 两个取掉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我也觉得显卡。

网友:
安全芯片换了试一下行不?

网友:
显卡重做了,,现在不掉电了,总是0.6,各芯片都很热(北桥、显卡、CPU都发热,内存冷的)。CPU复位有1.0 V没有示波器,也不知道对不对(我在J14处量的,CPURST)。
拆显卡时,发现北桥下面有很多焊膏,貌似北桥也被焊过了,好烦。
安全芯片也被人动过了。

网友:
换个显卡芯片试一下啊

网友:
对着时序量吧,肯定是那儿少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