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电池电源同时用短路

楼主(2011-08-08):
接到一个SL400的机器,电池电源同时用的话5A大电流,换了充电的上下MOS管和芯片没用。Q8800拆了还短,把L8802和R8803拆掉就不短了。电池开机正常,电源开机也正常,短路的话电流走的是冲电电路,能看到Q8802冒烟,这种情况下电池是不是坏的可能很大

网友(点评):
我感觉是隔离电路出问题比较大

网友:
是不是电路板出现问题了哦!!~电池电源同时用打表这种情况从来不成碰到过啊!!~

网友:
没有短路的地方啊,阻值都正常呢

网友:
照你说的是冲电电路有问题吧,是不是上管不良的问题呢,把上下管都换了瞅瞅呢。。。

网友:
上下管都换了

网友:
充电电路那块吧,不应该是电池问题

网友(点评):
一个是这个问题

网友:
不插电池的话L8802电压为0。17可以算是没电压。如果是保护隔离出问题把Q8800摘掉是不会短的,如果是冲电电路的话,就那么几个元件该断开的断开,该换的换了

网友:
同时插短路的话,是放电MOS管导通引起的!或放电MOS管烧坏了!

注意,从图上看,冲电的上管,用的是P沟道啊,不要换错了!!

网友(点评):
你说得对 我上次一个同行 拿到我这里修就是换错了 也是大电流 修了好久才修好

网友:
我曾经修过一个也是上电池就大短,后来换充电芯片好了,还要把上下MOS管一起换

网友:
遇到过仁宝的  同时上就短路   换电池就好了    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到底是什么问题  楼主,,,

网友:
这管上下一P一N真给力..

网友:
我也等结果,我的有个相似的是电池坏了

网友:
结果出来后希望楼主能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感觉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

网友:
你分别单用电源或电池是不是主板正常?看表述:主板的充电电路的问题,你还是查下,包括管子有没有换错,还有就是管子的G是不是正常。充电IC是不是正常

网友:
我有换过电池就好的

网友:
- mos管装反了! 昨天自己也碰到一台 华锁AT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