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961可以认到光驱,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1-08-08):
SIS961可以认到光驱,但认不到硬盘那里吗奥冰

网友:
sis 的南桥我也很需要

网友:
数据线或电源线或BIOSS设置

网友(2011-10-26):
sis就是这么悲剧

网友:
sis好像还活在品牌机里

网友:
哥哥,你的硬盘确认是OK的吗? 还有调帽正常不啊

网友:
先换个硬盘试试,还不行看你用的线是不是和光驱的一样,一样就去掉光驱,接上硬盘,还不认就是硬盘坏了,认了就是你主。从盘设置不正确,正确设置好就行了,当然前提是你的硬盘和光驱共用一条IDE线才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