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主板雷击后不跑数

楼主(2011-08-08):
雷击后开箱上电开机能点亮主板,但不跑数,用手摸网卡芯片严重发热于是折下主板把网卡芯片拆掉后再次上电发现还是不跑数,用手摸IO发现IO没温度,旁边一个75232芯片炸了个小洞,于是直接更换75232上电开机,结果75232直接冒烟,不知道是不是IO短路,也不知道这个75232是给哪里相连的,如图.请大家帮忙看下.

补充内容 (2011-8-11 09:50):
重新换232后不跑数,更换IO因为手上没有同后缀的更换成83627DHG-A能点亮主板跑数26停机.SB应该 没事,要买IO回来才能确定了...

网友(点评):
75232装反了,看那边的缺口,是1脚。老大

网友:
75232去掉不用,多简单。
75232是有正反,看清了再上

网友:
LZ你的那个 232芯片有没有装反啊  看图好像是反了吧

网友:
还真是装反了...
现在232是没有冒烟了..可不跑数了..看样子IO也坏了

网友:
难怪冒烟,原来真的是装反了,楼主大意了。。。。

网友:
呵呵,装反了!I/O也应该是换过了吧

网友:
75232拆了不用,跑码不。

网友:
桥也得值得考虑了。。

网友:
被雷击的 机器不好修 ,怕网卡烧的同时,SB也烧了

网友:
我也修道一块富士康的主板 网卡芯片一个洞 拆了 可以显示 还没到硬盘引导系统就重启 最后见到cmos禁掉网卡就好了

网友:
楼主 真是大意了 75232装反了不冒烟才怪  75232是COM口通信用的

网友:
哈哈真的装反了。

网友:
如果这是换后的图,那好像是装反了。搞维修一定要细心哦。

网友:
等楼主答案,还I/O行不

网友:
楼主的·焊工。。真让我佩服啊。。一般都是桥挂了。。

网友:
75232是COM口管理芯片,直接卸了,你再试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应该是南桥烧了

网友:
75232 是COM口的。可以摘了。。还不行估计是南桥挂了吧。

网友:
都装好了。75232是COM口芯片,连接I/O到南桥的,估计I/O也挂了,雷击的机器也蛮多南桥坏 I/O资料丢失的

网友:
把网卡拆了再说

网友:
网卡拆了..重新装了一个232上去没有炸,这个IO手上没有同后缀的,换了个后第三排后缀不一样的跑到26停机...看来要买IO回来了,SB应该没事...

网友:
呵呵,楼主的75232装反了。。。。等待答案

网友:
呵呵,我也装反过一通电就冒烟了,我还以为是哪里短路了呢?跑了一圈电路都不行,最好师傅看了下,吧我刁的都飞起来了,

网友:
估计南桥没事。
楼主运气好。

网友:
这个IO淘宝里没货。。。看来各位是等不到结果了。。。。